【求助】震动信号的放大

楼主(2008-05-11):
现在做课程设计:发电机震动信号的测量。
    1.信号用LabView测量。是否需要滤波?如果需要该是多大的滤波器?
    2.如果将信号放大到-5V到+5V的范围,放大电路应该怎么样选择?
    望各位前辈指点帮助~谢谢!

网友A:
re

1. 测量信号的是 A/D, 不是 LabView.
2. A/D 转换的基本要求是加 LPF (抗混叠滤波器)
3. 抗混叠滤波器截止频率应低于采样频率的一半
4. 放大到-5V到+5V ? 如果问你到北京该怎么走? 你能回答么? 从北京出发和从上海出发能一样么?

楼主:
re

谢谢楼上的指点。问题表达的不标准了。信号经放大,滤波后送LabView的数据采集卡。有自带的A/D转换。放大0-5V。

网友B:
赤铸的意思是:

你的输入信号幅度不知道

另:输出信号电流要求如何?这涉及到放大器的选择和电源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