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热电阻温度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8-05-11):
现有一个项目需要测量多个热电阻温度传感器,来检测出工作环境的温度.
采用5V电压串一个10K的电阻再串接上热电阻上,热电阻阻值在(100欧姆-157.3欧姆变化),然后把热电阻两端接到CD4067上,如此多路.每路通过CD4067转换,再接到AD620上.
当只接上一路热电阻时,电源电压很稳定,输出数值显示很稳,当逐一接上热电阻时,电源电压产生很大的压降,请问有何办法使得接一路跟接多路的电源电压都保持不变啊.

网友A:
把图贴出来大家看看

楼主说的“电源电压产生很大的压降”是哪个?5V?

楼主:
电源电压产生很大的压降

我说的是给传感器供电的电源啊 就是 |5V电--10K电阻--传感器--接地
                                  |5V电--10K电阻--传感器--接地
                                  |5V电--10K电阻--传感器--接地
                                  |5V电--10K电阻--传感器--接地
                                  |5V电--10K电阻--传感器--接地
                                  |5V电--10K电阻--传感器--接地
                                  |5V电--10K电阻--传感器--接地
                                  |5V电--10K电阻--传感器--接地

图大概就是那样子,一共有16路,就是那个5V啊

我不会贴图啊

楼主:
5V的压降

所有都接上后,好象就剩下4.6几V了,对结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网友A:
那是你的5V电源容量不够

不过16路也就8mA,不知道什么电源连8mA都带不起来。

网友A:
再说两句

这个电源并不要求很稳定,只要AD的基准也取自这个电源就不会造成误差。

楼主:
电源模块

我们一直采用的是博思达的电源模块,有400MA的电流输出,
基准是用TL431稳定的,基本不变的.只是测量值一直在变啊.导致采样值不停的变啊,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网友A:
TL431作基准,博思达模块给热电阻供电

不知道楼主怎么想的。这样的方案,不可能得到高准确度。
各热电阻也应该由TL431供电。

网友B:
LZ 不懂用基准!

把431丢掉,你的基准是10KR的电阻!
AD的参考用VCC.

楼主:
把431丢掉,你的基准是10KR的电阻

还不是很懂啊 请高手赐教啊
是不是做一个桥式啊
或应该怎么接啊

网友B:
你的目标是测电阻,电压只是中间量,

你用很准的基准反而有误差。
用5V做AD的基准,列出AD采样与电阻的关系时能把电压消掉。

楼主:
AD采样与电阻的关系时能把

请问是要在程序里面把电压消掉吗?

网友B:
你看这个算式:

Uad=Rs÷(Rs+10KR)×VCC
AD后的数值
Value=1024×Uad÷VCC
VCC不就被消掉了吗!?

楼主:
受教了

谢谢了
谢谢maychang 和t.jm 两位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