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继电极为什么不用加限流电

楼主(2008-05-15):
这个图的饱和电流,Ibs、Ics怎样计算?

网友A:
这个电路一般也是能工作的,但有一系列的前提条件

这个电路一般也是能工作的,但有一系列的前提条件:

首先,要明白三极管导通、截至的条件:
三极管导通:只有在发射结上加正向电流,同时集电极电压正偏于发射极电压(NPN的Uc>Ue;PNP的Ue>Uc),才可能有集电极电流,而且一旦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则必定有集电极电流!
            硅管的发射结要加0.7V的电压才会开始有稳定的基极电流,不到0.7V时也会慢慢开始有很小的电流,但不建议工作在这种状态
            (这个自己去看二极管的电压电流曲线)

三极管截至:当然是要破坏上面的一个或多个条件:
            要么集电极对发射极反偏--这个...你的电路接好后VCC经过负载后加在发射极上,肯定是大于集电极电压的,这个条件不好改变;
            要么让发射极电流为0,那就只能让发射结电流为0了,一般有两种方法:1、断开基极回路;2、提高基极电压,使发射结可能的电压差为0或反偏

而共发射极电路(又名射极跟随器),有一个基本特性:
导通时发射结必然会正偏0.7V!(也就是说最小导通压降肯定会有至少0.7V)
为什么呢?因为当发射极电流造成的负载电压升高时,发射结上的电压差在减小啊(基本的减法),基极电流当然就会减小了,当负载电流(电压)升高到一定值时,发射结上的正偏电压差就会不足0.7V,就会没有发射结正偏电压啊,也就没有基极电流了,那当然就不会有更多的集电极电流和发射极电流了
所以,这是一个负反馈过程,最后稳定在 发射结正偏0.7V左右的平衡点上

因此,这个电路正常工作的前提条件是:
1、继电器电源电压<=单片机电源,否则会关不断(LZ的电路如果是VCC给单片机供电则没问题);

2、继电器上能获得的最大电压只有VCC-0.8V左右,如果VCC是5V,则要测试5V的继电器能否在4.2V 时可靠吸和,能否保证吸和力;如果VCC是3.3V的话,那么恭喜你:你会为找不到能在2.5V电压下可靠的的继电器烦死:-)

3、饱和是指不管怎么减小基极限流电阻、不管怎么想增加Ib,输出压降都不会再小的情况(现象),实际上这个电路也是能饱和的,只是饱和压降比较大罢了:-)

4、饱和电流,Ibs、Ics怎样计算?
--首先,根据确定三极管型号、材质、类型确定它的BE结压降(硅管大约0.7V),确定它的放大倍数? (视型号和厂家分档来定,以实测为准,为便于计算我们假设放大倍数视100吧)
--然后,实测继电器的直流电阻,5V的小型继电器电流一般是50mA左右,电阻100欧姆,为便于计算就假设为它的电阻R=100欧姆吧
--接着,根据电路形式,列出正确的方程:
截止不用算,当然是断开4.7K左端或左端电压=VCC;
只算导通时的:将4.7k左端接IO口,假设IO口导通电压时0.1V,VCC电压5V
(1)IC=?×Ib=100×Ib
(2)Ie=Ib+Ic=101×Ib
基极回路上:继电器电压降+发射结压降+4.7K电阻压降+IO口饱和导通压降=VCC,即:
(3)R×Ie+0.7+Rb×Ib+0.1=5  (能看懂吗?)
简单代换法解方程,可得:
100×101×Ib+4700×Ib+0.7+0.1=5
14800×Ib=4.2
Ib=0.284mA
(2)Ie=Ib+Ic=101×Ib=28.66mA
负载电压=Ie×R=28.66*100=2866mV=2.866V
三极管压降=5-2.866=2.134V

呵呵,为什么这么大呢?
因为你的基极电阻定得太大啦!
试着减小它看看哦,自己去计算吧:-)

网友B:
射极跟随一般连基极电阻都可以省。

网友C:
加了限流电阻继电器就不工作了

但是这个电路有问题;
继电器应该在c和gnd之间;
VCC接e;

网友D:
这个图有问题??????????

楼主:
饱和电流Ibs、Ics怎样计算?

基极电阻要小于多少,管子才饱和工作?

网友E:
这个电路基极电阻为0都不可能饱和

网友C:
简单计算:

Ics=贝塔×Ibs

Ib=(Vcc-Vbe)/Rb

你知道了继电器的型号,就知道了他的工作电流;
实测一下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大体上知道了Ib;
然后算出来Rb;

这个值取小一点,以避免放大倍数的离散性,以及进入深一点的饱和状态,然后实际试试看就知道了;

楼主:
awey,为什么不能饱和?

引用 网友E: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6楼: 这个电路基极电阻为0都不可能饱和

网友E:
因为他是射极跟随器,所以不会饱和

Ve电压=Vb+0.7V
即使Vb=0,Ve=0.7V

网友F:
我是一只小小小菜鸟

继电器线包本身也是个电阻吧

网友G:
不但不能饱和,而且不能截止

除非单片机使用12V以上的电源,不过好像没有用这么高电源电压的单片机。

网友H:
awey真是高手

正偏反偏我是搞不懂,,不过看一下TIP8550的手册,VCESAT的经典值和最大值都是负的,,

网友I:
不知道maychang从哪看到12V电源?

继电器本身就是直接接工作电压的,好比一个5V的灯泡,直接接到5V上去就行了,不用接限流电阻。

网友H:
12楼的说法有误,呵呵

资料上显示VCESAT最大值为0.5V,这个值小于0.7V,,,是不是就说明,可以饱和呢

网友J:
?

为什么要用P管? 为什么要用限流电阻?

网友K:
to栏杆

要求IO口为低时候导通

网友L:
这样是不是说明已经饱和了?

网友E:
三极管的Vec还有0.7V,饱和时应该小于0.2V(小的就几十mV)

网友L:
但电流好像已经接近最大值了?

楼主:
为何不能截止?

楼主:
假如用的是NPN管 9014   参数 hfe = 60(min) , 280 (type) , 1000(max)

继电器的工作电流为30 ma,

则饱和电流 Ibs、Ics怎样计算?

基极电阻 Rb 定为多少才合适?

网友E:
楼主,都说了三极管不会饱和,你不相信?

三极管饱和的定义是:Ib增加时,Ic不会再增加。

你的这个电路要Vb<-0.7V时,cb正向导通,才饱和。

楼主:
不是,我是问为何不能截止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20楼: 为何不能截止?

网友J:
o

IO口驱动, 你的继电器是几V的? 5V的可以截止。

    注:还有一个弯路:  害得我坐飞机限期赶到给别人擦屁股。如果你的管子放大倍数太大,开启后,将不能再截止。  对于一些超高可靠性要求的继电器,残余电流即可维持。

    “注”这一条如果对你有帮助,你也方便的话,请发短信   1或者2 到1069999301,您也可以通过红十字会为震区的同胞捐款1或者2元, 我谨代表我自己,谢谢您。

网友M:
三极管的EC极应该反过来接吧

楼主:
maychang说的不能截止

引用 网友G: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1楼: 不但不能饱和,而且不能截止

网友E:
楼主是要揪着maychang不放了,哈哈。。。

网友N:
XWJ不进来骂骂人?

楼主:
网上搜到的电路 都是用射随来驱动

三极管是放大状态,这样用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xwj 进来骂我吧!

引用 网友N: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28楼: XWJ不进来骂骂人?

网友E:
有请 PowerAnts 代劳~~~~

网上的垃圾也是很多的。

网友C:
呵呵~~~~~~~~搭个电路试试看好了

网友O:
........................

根据楞次定律(高3物理,第N页),感应电动势总是阻碍电流的变化
当你基极接入负脉冲,三极管导通,电流留过继电器,
因为继电器是电感线圈,在导通的瞬间,产生上+ 下- 的电压,且电压等于电源的电压,这个电压加在发射极上迫使基极电流变小,三极管就关闭.

网友E:
楼上没有理解,生搬硬套~~~~~

网友N:
唉...

截止,发射结要有反偏的机会(或小于0.2V的正偏);
饱合,集电结要有正偏的机会

网友P:
用射极跟随器没问题

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 但 VCE ≈ VBE, 功耗不大
10k 电阻都可以不要

网友O:
因为继电器相当于一个电阻使基极电流变小,

所以不能进入饱和,我的解析绝对正确

网友H:
拍砖

第一块,分析饱和没饱和,最好从双正偏的角度分析
第二块,二极管是用来去流的

网友N:
这块砖比较有力量

网友Q:
装个NPN还将就……

网友A:
呵呵,看懂了吗?想明白了吗??知道该怎么改吗???

网友E:
想不到啊!XWJ这家伙今天怎么有耐心~~~~

看在他打这么多字的份上,不赏条裤子说不过去。。。

网友O:
小学一年级 你当然觉得精彩的拉!只是难为我们这些奴埭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42楼: 精彩

网友A:
唉,打字打得我累死了...

楼主:
计算好像与实际值相差很大

网友A:
因为继电器线包的电阻值没谱

楼主:
那么怎样定Rb的值,凭经验?

楼主:
查了一下 NPN管 9014的参数,

hfe 有3个值 60(min) , 280 (type) , 1000(max),

hfe与放大倍数B有何关系?

网友R:
不是不可以,但是这样设计不好

网友S:
明了

明了

网友T:
基极短接到地则处于临界饱和状态

应该把继电器放到c和地之间

网友U:
不错,做个记号,下次来看

楼主这个电路有意思
得好好研究一下,

公司同时就有用过这种电路,一直搞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V:
这个问题好是好

不过,开始没有问好,结果,进程太长了。

“继电极为什么不用加限流电阻?”,其中“继电极”应该是“继电器”吧?
----本来这个问题集中在“继电器为什么不用加限流电阻”很容易解决,可是,偏偏转入了基极电阻计算。两个问题搅到一起,结果只好“精彩”了~

网友W:
应该把继电器放在C极

不过这样继电器也能工作

网友X:
换个电路再说吧.这样的研究实在费事.

网友:
强烈建议大学非电子专业的模拟电子电路课程就一小节:

三极管饱和与截止的具体应用

网友Y:
记号,复习!

网友Z:
刚在单片机里看了这个问题

如果不隔离12V的电源就不能工作,除非换成NPN的

网友AA(2010-08-19):
不用加限流电阻了,用三极管驱动,本来就是因为单片机输出电流太小,才用三极管放大的。这样继电器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