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电路分析

楼主(2008-05-15):
大家好,本人因工作关系,接触到一个可控制硅控制电路,电路如下图所示,据说该电路申请了专利,但不知道为什么无论我怎么样调整负载的阻抗值,该电路就是没有输出.
电路的本意是希望在上电的0.5S内可控硅导通,过后就截止.

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谢谢

电路中的可控硅型号为:T810-600b

网友A:
图没有错

不工作是指上电后可控硅不导通?
可控硅导通的条件是C1未充电,如果上次加电再下电后C1未放电,下次上电可控硅就不会导通。
考虑在C1两端并联一个大电阻来使其在下电后可以通过电阻放电。

楼主:
回maychang

maychang:
谢谢你的回复
实际电路中我们是在C1两端并了一个9.5M的电阻,而且每一次上电前都手动将C1的电放掉,可控硅都没法导通.,
电路原理是没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确定R3,R4,R5和C1的值。原电路这四个值分别为:1KR,220R,1kR,47nF/500V

我们也发现在电阻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将C1值增加到470nF时,便可实现1楼所说功能。

网友B:
将D1触发端接R3上端,R3上端与D1的连线断开

网友C:
请那位讲讲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D:
好象是可控硅接反了.

网友E:
等待...作笔记...

请高手详细讲解下工作原理!
等待ing...作笔记ing...

网友F:
电路的本意是希望在上电的0.5S内可控硅截止,过后就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