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3明明是导通的,为什么Q13的集电极电压会是11.61V

楼主(2008-05-16):
(无正文)

网友A:
共同导通了,这是H桥电路要绝对避免的

楼主:
对啊都导通了!

那Q13的集电极为什么是11.61V,而不是被拉低成0V?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都导通了,就看谁厉害,结果不可预料

楼主:
哦,是这样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这个图看出H桥的控制电压一定要比电源电压高或者为0,才能不会同时导通?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