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减法电路的奇怪结果

楼主(2008-05-16):
我用图上的电路,输入接入的电压用万用表量了有32mV。

可经过运放出来后的电压为0。。请各位分析下要怎么办,我才能把这电压放大到约1V的样子?

网友A:
你的运放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供电?

如果是单电源供电的话,你这个电路输出负的时候就是零

网友B:
电阻什么精度的? 共模电压多高? 输出范围有没有超?

网友C:
估计是共模电压过高了

楼主:
共模电压过高怎么处理啊 ?

共模电压过高怎么处理啊 ?

单电源供电,没有负压输入。

网友A:
Ua-Ub大于0的话,输出就是负值

单电源怎么输出负值?

楼主:
buhui

我也直流电压从Ua下来,经过一个很小的精密电阻到Ub然后到外部负载。不会有负压产生。

以上电路用来做负载电流采集。

网友D:
为什么不是ADCINB0=(Ub-Ua)*(680k/12.4K)?

网友E:
同意7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