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D1664三极管电气参数如何测试?

楼主(2008-05-17):
参数符号  测试条件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VCBO IC=50μA IB=0    40 V
VCEO IC=1.0mA IB=0   32 V
VEBO IE=50μA IC=0    5.0 V
ICBO VCB=20V IE=0                0.5 μA
IEBO VEB=4.0V IC=0               0.5 μA

如何这几个参数该如何测试呢?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需要一台0-50V以上的直流电源

万用表,若干电阻。
(1)发射极开路,集电极串联电阻保护,施加电压40V于基极与集电极之间,如果集电极电流小于50uA,即为合格。
(2)基极开路,施加32V电压于发射极与集电极之间,电流应该小于1mA。
(3)电源串联电阻保护,施加5V电压于发射极与基极之间,电流应该小于50uA。
(4)与(1)相同,施加20V电压,测量电流。
(5)与(3)相同,施加4V电压,测量电流。

楼主:
谢谢maychang

非常感谢!

网友B:
有没有高手,我刚学的模电,帮忙设计一个直流稳压电源

希望有电源设计经验的好友,能帮忙设计一个直流稳压电源,具体就是一个可调的输出为12V 1A和15V 1A,的电源.谢谢,不麻烦的话请与我信箱联系,谢谢.

网友C:
4楼:课本上就有

网友D:
V**o与I**o

maychang的1,2,3项多少有点问题.

楼主(2008-06-19):
maychang的1,2,3项多少有点问题.

 请问下会有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