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输入电阻计算和放大倍数计算

楼主(2008-05-17):
(无正文)

网友A:
放大倍数和输入电阻都跟下面那个变阻器的位置有关

假设这个变阻器所在的位置为p(用百分比表示,左边为起点),并假设U_IN的内阻为r。

输入电阻: ((RW2*p)//R37)+(RW2*(1-p))

放大倍数:-p*(RW2/(RW2+r))*R39/(R37+((RW2*p)//(RW2*(1-p)+r))

放大倍数计算是按直流来算的,并且假设OUT端的负载开路。如果是交流信号,以及有负载的话,
输出端还要做分压计算。

网友B:
强,看了好久才看懂

网友C:
电脑OO

计算放大倍数还要计算前级电路的输出电阻?

不是Vo/Vin么,Vin给出来了,直接用两边电流相等来计算Vo/Vin不可以么?

网友A:
恩,那将r置0就可以了,如果楼主指的Uin是实际该点的电压的

如果楼主的Uin并不指该点的实际电压,而是一个电源的开路电压,那么计算输出电压时就要考虑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