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向可控硅触发后怎么波形还是正弦波呢?

楼主(2008-05-17):
控制电路如图,控制信号一直为高,但即使这样电压反向(电流过零)时可控硅也该自动关断啊,怎么会出现那么奇怪的波形呢,请大家说说问题可能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A:
有两种可能:

1、可控硅是双向的。
2、AC18V对地没隔离或隔离不好。

网友B:
用双向晶闸管才能实现交流全波导通吧

楼主:
AC18V要怎么对地隔离呢?

awey:
    有两种可能:

    1、可控硅是双向的。
    2、AC18V对地没隔离或隔离不好。”
---------------------------

    1、可控硅不是双向的,测试时用的是2P4M和BT151,都是单向可控硅。
    2、你指出的第二点应该就是问题所在了,因为实际电路中,我的可控硅阴极,是直接和光藕4N35、反向器74HC04的电源地相连的,那么也就是AC18V的A相或N相和直流驱动地相连了,但是不明白如何将二者“隔离”。因为又要保证门极和阴极有直流电压差驱动可控硅,又要保证阳极和阴极连到交流电上,阴极必然要接2种电压啊,那怎么可能隔离的了呢?
         3、我后来加大了接到可控硅门极的电阻,由几百欧姆加到1K或3K(2P4M和BT151加的不同),这时当示波器的信源选直流,那么就是正确的半波了,但选择交流时,负半波仍然有一部分余波(见附件2P4M)。我想应该还是你所说的没有隔离的问题吧。

    大家教教我在这个电路里怎么隔离AC和地好不好,谢谢啦~

网友C:
把560R跟GND5V_2 之间断开吧。

楼主:
gaohq:断开了还能驱动吗?

断开了不就是不再接可控硅的阴极,那怎么在门极和阴极间形成压差呢?没有压差怎么驱动啊?
我再把元件都插一遍看看是不是可以,不过可不可以先回答我上面的问题咧?想不通啊

网友C:
没人理呀?

网友A:
不知道你的设计意图,不好说

如果可以,将交流地与直流地相连,负载只接在可控硅的上端。

网友D:
搞定没有啊

测下你的3.3K电阻上压降,触发电流有多大?是否完全触发了。
示波器显示是18V还是4v 没看清。

这种电路用MOC3083很简单就搞定了。比4N35+7404好得多。
貌似光耦初级的电路也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