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08-05-18):
拿一个放大器opamp1来说吧,流过输出R3的电流大还是流过R2的电流大,?

楼主:
发现图片没传上,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3141222141.jpg

楼主:
放大器输出端的电流是流进的还是流出的?

不知是不是我的问题没有表述清楚,
我是想知道,
放大器输出端的应该应该有电流的吧,
电流是流进的还是流出的?
是不是 I(opout1)+ I(R2)=I(R3)?
谢了

网友A:
拍砖

感觉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话,得对运放内部结构比较清楚才行,,但从宏观角度看:运放应该属于电压器件,就像三极管是电流器件一样,从电压角度分析比较好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共模抑制电路讨论R2、R3的电流意义不大。

楼主:
高手有什么好的办法解释马?

一般情况下应该用电压来分析, 但几个学生认为流过R1的电流=R2的电流=R3的电流,

我一时又找不到办法定性的分析 R2的电流不等于R3的电流,

高手有什么好的办法解释马?

引用 网友A:
4楼: 拍砖

感觉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话,得对运放内部结构比较清楚才行,,但从宏观角度看:运放应该属于电压器件,就像三极管是电流器件一样,从电压角度分析比较好

网友D:
对理想运放

确实是“流过R1的电流=R2的电流=R3的电流”

楼主:
??

可从电流角度, 后面的应该是前一级的负载吧,运放应该贡献一点电流的吧,

引用 网友D: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8楼: 对理想运放

确实是“流过R1的电流=R2的电流=R3的电流”

楼主:
达人帮忙解答下。

网友E:
电路不全,请把输入信号和电源部分给全。

i1a=i2a,上边的i3a=i4a,下边的i3a=i5,前面两个运放是差动放大,后边的一个运放也是差动放大。

网友F:
流过R1的电流=R2的电流

R3 电流取决于输入信号。
如果输入共模电压是0,R3A电流跟R1A,R2A电流跟阻值成反比:

IR2A*(R2A+R1A/2) = IR3A*R3A

有共模就复杂了,两个R3A的电流都不一样

楼主:
电路是全的

12楼的朋友,电路是全的,

这个题本想是让学生推导下Vout的关系式,用V1,V2,R1,R2,R3,R4,R5来表示Vout,

可好几个学生都写成了iR1=iR2=iR3=iR4=iR5,认为流过的电流相等,
我该怎样最好的解释。

网友G:
这个是典型的三运放数据放大器原理图!
R1A取中点,交流接地,前面两个是同相比例电路,后面一个是差分输入电路.
模电书上有讲!

网友H:
清华的课本上有讲到,

仪表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