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改造可以让笔记本电脑定时开机?

楼主(2008-05-18):
我的破笔记本电脑想让他到上班时间就自动开机,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注:笔记本可以随便改造,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可以退而求其次,可以让他一直开着,只有停电后再来电时自动开机也可。麻烦大家给我想个办法吧。

目前我能想到的就是做一个定时开关,与电脑的电源开关并联,可以模拟手动按下电源开关键进行开机。

网友A:
BIOS里面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台式机绝对可以,在ACPI选项里面。
笔记本没试过。应该可以吧

网友A:
来电自动开机在BIOS里面也有

网友B:
2楼正解,根本就不用去动开关

网友C:
在BIOS中可以设置的

楼主:
各位,笔记本电脑的BIOS中没有来电自动开机或定时开机这些

麻烦大家给我想想办法吧,尽量要用成品的东西。

网友D:
现在电网很稳定吧?插上电池,估计停电不会那么久的……

网友B:
蛋蛋去看一下,BIOS里到底有没有“定时开机这些选项”

网友D:
不同的BIOS不一样的~~~

网友E:
不要关机了吧

就象OO大侠说的那样,装上电池,再插上电,然后让它进入休眠状态,这样的
能耗跟关机就没啥区别了吧,我想。

至于如何定时地把电脑从休眠状态中唤醒我没试过。

我只试过,在我单位电脑里的计划任务中设置了每天中午12:00或下午18:00
自动关机的任务。在此我发现windows里面的“计划任务”还是比较强的,即使
电脑进入了休眠状态,也不会影响“计划任务”里面任务的正常执行。此前的
话我曾自己写过一个自动关机的程序,但是电脑一旦进入休眠状态以后,该程
序就被windows挂起了,根本就没机会执行得起来。。。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导!

如果没有别的办法的话,我有两个方案:

方案1:
对电脑进行改造:买一个可编程定时开关,在定时开关输出的市电后串上一个高压电容,一个电阻,一个二极管和一个光电耦合开关,光电耦合开关并上电脑的电源开关,不知这样的电路在通电时会不会正常工作,达到预期效果?

方案2:
我干脆换成一个台式机得了,一切问题迎刃而解,缺点是噪音大,耗电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