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帮看一下:信号能这样调理吗?

楼主(2008-05-19):
  小弟现在正闹毕业设计,核心处理器是TMS320F2812,想用它自带的AD,但老师给的输入模拟电压范围是-10V-+10V,这样的范围能否调理成0-2V之间的输入,以便能输入到2812上的AD中去?

楼主:
能继续给指点一下吗?

能回复我这个提问,谢谢好心人,您能给具体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叠加一个10V直流电压

不知叠加一个10V直流电压后再电阻分压是否可行?我没做过,呵呵

网友B:
叠加一个10V直流电压

最大输入电压就有20V了,需要提供20V以上的电源,板子上可能没有这么高电压的电源,单独为此加一组电源又比较麻烦。
先分压到1/10,再叠加1V直流,可以免去电源的麻烦。

网友C:
简单。。

直接电阻分压。。。
然后再提供个小的基准就好。。

网友C:
原理大体上这样。。

原理大体上这样。。
不过还要改进下。。。

网友C:
注意共地,很关键!

楼主:
谢谢各位

  受到大侠们的指点,小弟真的茅塞顿开!再次感谢各位好心的技术能手!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