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供电

楼主(2008-05-19):
大家好,现在我使用运放TL062做小信号放大时,发现单电源供电情况下,多级放大输出的干扰比较大,原来在双电源供电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请指教,是否只是滤波器的参数调整的不对?多谢!

网友A:

是的,如果但电源供电,输入信号是从0开始的,那么自然会引进去很多的干扰,另外有些运放是不适合但电源供电的,虽然但电源供电也能用,但是抗烦扰性能就很差,很多参数也就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