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五类线的传输速度比四类线的高?

楼主(2008-05-22):
(无正文)

网友A:
阻抗啊,屏蔽啊,损耗啊,等等都很重要的。可不是那么简

楼主:
首先感谢OO!!

  但是根据我现有的知识,阻抗只是计算损耗用的,而导线传输的速度基本等于光速,那只要我的功率能够克服线路上的损耗那速度不就不会受到影响了吗?
  请指教!!

网友B:
LZ,导线是有电感、电容、电阻的,都会对电、信号的传输产

高频下这些参数的影响就会非常大了

而且,高频下的信号并不是只靠电来传输的,还和磁场相关
甚至于在特定长度下对于某个频率的信号,开路的导线其实际效果(阻抗)确实短路的(会把信号完全吃掉),短路的导线其实际效果确实开路的

所以,导线并不是只传输电的哦,高频信号光靠电是传不了的

建议你先去看看“传输线理论”、“天线原理”方面的知识

楼主:
哦 长见识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