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2001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8-02-29):
在Multisim 2001仿真时,总出现Simulation Error log/Audit Trail窗口,其中有:
   Transient Analysis #0
   TRAN: Timestep too small:initial timepoint:
         trouble with (domodl:xu2_b)dfx2:xu2_b
   doAnalysis: Timestep too small
   tran simulation(s)  aborted
遇到上面的问题该怎样解决?请高手指点一下。我在仿真一有源滤波器,交流分析增益图像中没有曲线,又是为什么?

网友A:
仿真时间步长取得太小了

仿真出错提示:
仿真时间步长取得太小了,可以重新设置一下仿真的时间参数,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