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运放将-100mV--0V变换到0.5V--2.0V?

楼主(2008-05-24):
(无正文)

网友A:
加法器电路

网友B:
乘15加2

楼主:
两种运算用一个运放可以实现吗?能给个图吗?

楼主:
反相放大电路用过,不知道怎么在上面再加个加法电路

网友C:
反相放大电路用过

那么同相输入端不接地,接一个固定的电压,就完成了加法。

网友D:
仿真结果

网友D:
结果不理想,来纠正啊.

网友D:
是我自己错了,R3应为15K

正确的结果

网友E:
一个运放就能实现了,乘15+2

参考差分电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