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08-05-26):
大家看一下这个电路,为什么下面哪个硅桥负极接到上面的那个L7805电压输入端,为什么这么接,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这个电路

网友A:
你先不要管后面的7805,把后面的都拿掉。

然后再将两个桥的输出当作两个独立的电池。再想想两个电池要串联提高电压时,是怎么干的。

网友B:
搞这种电路也太费事了,直接升压不就行啦.

楼主:
ff

明白了是生压作用,谢谢

网友C:
VCC2的脚是踩在别人的头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