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电容对频率整形的问题(估计是中学生问题)

楼主(2008-05-26):
图中为一个CPLD的CLK输出,,至于为什么是这样我们先不深究,,但是在上面串一个0.1uF的电容后,波形得到了很好的整形,,电容具有对频率整形的作用吗????整形的原理是什么,,哪位大侠有时间说两句,就当上一堂中学物理课,,谢谢

网友A:
这个波形似乎本来就是接了隔直电容的图啊,示波器交流耦

楼主:
不亏为大侠,下图是未加电容的

是我帖错图了,真是火眼金睛。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F-V转换芯片LM2917的频率输入端,如果直接接CPLD的CLK输出(比较整齐的波形)无法工作,,但是如果串上个0.1uF的电容后,也就是上面帖图的波形,反尔能正常工作,,这是我从别的地方抄过来的的问题,,帖主认为,,是因为CPLD的CLK的输出低电平部分无法触发LM2917,,加上电容后,频率的低电平的最低值比原来的低了一点,,所以能正常使用了,,这是经过当事人的实验确实能用了,,我的问题:1、从图中看,如果电容加大的话,是不是就变成方波转三角波的电路了,,那么为什么会有低于原来低电平的信号和高于原来高平的信号????
    2、这种解决方式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或者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B:
这个要具体查看CPLD 的输出特性及LM2917的输入特性,

网友A:
电容再加大的话,输出就没斜边了,成了方波。但是中点移

这就是隔直电容的作用,将平均电压移动到0V。

另外,你的示波器探头没调好,有过冲。看看这个帖:

楼主:
谢谢两位,如果让大侠再去看CPLD和LM2917的资料我想是不可能

我想问个问题:加电容后的尖峰电压(不知道形容的准确不准确,就是指那个超过正常波形电平的电压)是如何产生的,谢谢

网友A:
你仔细分析下电容的充放电过程吧...

上升沿到来时,电容电压不能突变。然后由于负载电流,输出端电压慢慢下降。
然后下降沿到来,电容电压不能突变。同样,由于负载电流,输出端电压慢慢升高。

楼主:
实践出真知,非常感谢

经常挂的嘴边的两句话:电容两边电压不能突变,电感上的电流不能突变。我现在的理解是:当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出现时,电容两边的电压会瞬间叠加上一个电平电压,这样就出现了2倍电平的电压。谢谢圈圈,我的理解应该没错吧,书上的话真要用起来,还得实践。再谢

网友C:
电容两边电压不能突变,电感上的电流不能突变。

我现在也慢慢理解了这两句话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