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反馈电路图

楼主(2008-05-26):
这儿有两个电路图,请帮忙分析一下分别是什么反馈电路。

网友A:
都是负反馈

楼主:
怎样判断负反馈呢?是电压型还是电流型的?

网友B:
就是运放两个最基本的典型电路啊,竟然被你画成这样...

典型电路,哪本书模电书都会有详细讲解,
自己去看书!!!

网友C:
看看书啊

随便找本模电的书,上面都会教你怎么判断正/负反馈,电流/电压反馈,串/并联反馈的

网友D:
采样的是输出电压,就叫电压反馈。

反馈量与输入信号并联,就是并联负反馈。反馈量与输入信号串联,就是串联负反馈。

楼主:
原来这是最基本的知识,惭愧!谢谢赐教

网友E:
模拟电路书上有的多翻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