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放大信号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3-24):
   请问我的信号从+相端输入,OFFSETA输入为0的话,理论上分析AIN_1的输出应该是输入的两倍,但当我的信号是2MHZ的正弦波时候,输出就不是输入的2倍了,低频的时候正常,这时候我测OFFSETA的信号,已经不是0了,显示的是一个正弦波,但当我把OFFSETA短到地的时候,输入频率再高,输出也是输入的2倍,但我还想保留OFFSETA对信号进行调理,请问我该怎么解决,使输出始终是输入的2倍,请大侠指点

网友A:
不知是否可以加一个耦合电容?

楼主:
在哪加,请指教

网友B:
OFFSETA输出阻抗要低阻.

OFFSETA你是用什么产生的?

要求OFFSETA的输出应该是低阻的.

R45和R47用100欧太小了吧

楼主:
根据运放的资料我用了240欧,不过资料上的OFFSETA是地

楼主:
OFFSETA是用DA输出跟随过去的

网友B:
100欧的电阻太小吧

你换成10K看看

网友C:
个人观点

接地以后就是2倍,接OFFSETA以后就不对了。
可能是因为阻抗匹配的问题,OFFSETA输出阻抗太大,R47太小,结果使OFFSETA不为0了。
建议将R45、R47改大试试看。

网友D:
我的结论

1,低频是好的.说明,OFFSETA输出阻抗已很小.
2,高频不行,说明OFFSETA响应速度低,达不到2MHZ以上.

结论:提高OFFSETA速度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在100欧姆电阻左端接个0.1uF的电容到地?

楼主:
不能变阻抗啊 ,太大带宽就小了

楼主:
回10楼。我的OFFSET是个直流量

网友E:
可能是那个偏置电压走线太长分布电感太大,因此高频阻抗

直接在靠近100欧电阻的地方用电容接地减小接地阻抗。

网友F:
“低频的时候正常”这句话放错地方了

【但当我的信号是2MHZ的正弦波时候,输出就不是输入的2倍了,低频的时候正常,这时候我测OFFSETA的信号,已经不是0了,显示的是一个正弦波,】

computer00 加0.1uFd的电容可能解决不了问题,楼主那个R47只有100欧。

彭建学 说得有道理,如果低频没问题而高频不行,那是OFFSETA信号源对高频呈现较高的内阻所致。

网友D:
如是

楼上:
1,OFFSET是直流的,没错,但OFFSETA的驱动必须参与动态调节(放出或吸收动态电流),故响应跟不上.
2,如果你的OFFSETA驱动允许直节带电容,可按computer00说的,在OFFSETA端接一个电容.
3.电容大小可粗略计算如下:
   设运放输入正弦波峰峰值UPP,最高频率F.
   由电容引起的输出误差为US,则有:
    C>UPP/(2RFUS);
 例:设UPP=4V,US=5mV,F=2MHZ,R=100欧,
   C>2微法.实际可取10微法.
  电容较大,看你如和设计OFFSETA驱动了.
4,另增大电阻,可使电容减小,但电阻增大太多,运放电路响应会变慢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我试试

楼主:
谢谢OO,我在OFFSETA处对地接一个103的电容,好了

楼主:
但也有一个小问题,感觉信号在过运放之后,噪声多了点

网友G:
你的OFFSETA驱动允许直节带电容吗?对容性负载有要求吗?

103=10n

1/jwC=-7.96j

最好电容再大一点~~~~

网友H:
请问为何OFFSET的内阻高会影响电路啊?

网友E:
OFFSET那里相当于是一个电源,

内阻高就相当于一个电阻跟一个电压源串联,这个电阻串联在100欧电阻上,增大了反馈量,从而输出幅度下降。

网友H:
谢谢OO的回复,呵呵。现在了解了~

网友I:
OFFSETA处与地之间在0时的阻抗大

网友J:
00等大师门的分析好精彩啊.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