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源管理芯片5V-1.2V

楼主(2008-03-25):
   请各位帮忙推荐一款芯片,5V降压到1.2V,3.3V,电流大概200mA,麻烦拉

网友A:
1.2V的LDO不好找,直接用LM317就是了

网友B:
re

www.bcdsemi.com

网友C:
3.3V的好象是LM1117 或则LM1112

楼主:
手持仪器

这个要用在手持仪器上面,功耗相当重要,压差的会不会很耗电啊..

网友D:
请问做单片机接电话线接口一般用哪款芯片?

网友E:
LM317 1.25V 建议使用

网友F:
到凌特公司网站上去找,电源,我觉的是最专业的,

网友G(2008-05-05):
到NS网站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