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单电源将交流电压转换成正电压?

楼主(2008-03-25):
现需要测量一个电压,这个电压的极性不固定,但是是直流的,做了一个电路,如下图,但还是要用到-2.5V基准,现在要求电源为9V叠层电池供电,另用一个单片机测量运放处理后的电压,打算运放和单片机共用一个5V电源,5V也作为AD基准,同时总耗电不能大于1mA,不知道该如何简化电路,看看各位大侠有什么好方法.试过绝对值电路,也不知道怎样不用正负电源达到目的.

楼主:
补充:运放不是358

是低功耗的LPV358,最高供电电压5.5V

网友A:
把R6、R5和V1的0接到VCC/2上

网友B:
如何计算其放大倍数?

shalixi ,此电路如何计算放大倍数?
输出直流电压点如何计算?能否告知
谢谢

楼主:
此电路是一个反相加法器

也是反相放大器的扩展用法,不看R3所连接的基准,反相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为R1/R2,此电路中的放大倍数为1,把R3所连接的基准接入,放大器输出的电压就是R2输入端电压+R3输入端电压的负值.

楼主:
改进后的电路:

如图,节点3的输入电压为1.2V,电路输出电压与公共输入节点7的电压差如电压表3(XHH3)所示.图中的电压跟随器是为避免放大电路输入阻抗对分压网络的影响而设置

楼主:
在这里感谢一下NI的CDS10.

仿真器简直是太好用了.居然有某些公司的仿真示波器

网友C:
为什么要用反相加法器的电路形式?

加偏置应该参考差分电路形式

网友D:
有更简单的方法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

因本人是个模拟菜鸟,上面的图都是照本宣科,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还请各位指正.
现在说说我的设计要求,客户要求在一个项目中做一个仪表测试输入电压和电流的值,电压输入为0--±100V,电流是该电压在负载上产生,所以也同样是正负输入,范围0--50A,所有数字精确到0.1,并且应有正负显示,因为单片机AD分辨率只有10BIT,因此还考虑使用自动量程,但目前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来实现.
楼上的图我还没做仿真,等下仿真过了再请教.

网友C:
10位的AD,分辨率才1/1024,也就是0.1%

精度不太可能做0.1%,标定不出来的.

要做到0.1%精度,一般至少需要14~16位的有效分辨率,这样

在标定的时候会很轻松

楼主:
楼上,能用16位的我就不费劲了.

10搂的大侠谢谢,电路很省材料,精度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