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型号的运放能提供15A的驱动电流

楼主(2008-03-25):
请大侠们多多指教

网友A:
15A?

恐怖,扩流吧~~~

网友B:
找找一些功放看看,没准有……不过用MOS管扩流也很简单…

网友C:
忘了lm12多少了,自己看吧

网友D:
OPA549可以提供10A的电流

网友E:
别这么省

后面加个MOS管吧。

网友F:
外置三极管扩流。。。。

或者mos管也成
单个的运放15A输出即使有,也相当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