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80的CPU(古董级问题2)

楼主(2008-04-13):
Z80的CPU(古董级问题)

我手上有一块用zilog Z84C0006PEC芯片的板子,因为芯片太旧,不知道要不要编代码使用.有人告诉我这个芯片不写代码也能运行.

但是芯片为什么能不写代码就运行呢?可否告知一二?

网友A:
只是一片CUP,代码写在外部的ROM中

网友B:
运行什么?

网友C:
Z80不是单片机,更不是带ROM的单片机

Z80的程序必须写在外部ROM中。

最好不要用这种太古老的芯片,用现在主流芯片,容易买到,还便宜,用起来方便。

楼主:
不知道如何是好

象这么古老的芯片 我该放到那里发贴呢?

楼主:
现在都用什么芯片比较好

象我要替换掉z80 我用什么即便宜又维护方便?

我的ROM只要256K

网友C:
楼主大概没搞清楚

Z80只有64k地址空间。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要干吗?

现在还有人用这个差不多20年前就停产的东西?

网友D:
z80现在应该还有应用吧!!

网友A:
可能是256Kbit的,也就是32KB

网友E:
z80现在应该还有应用?

大量Z80当时的电路板的功能现在只需要原来的1/5以下应该就能完全替代;
Z80不过是一个8位的cpu,所有的东西都需要扩充而已;

网友F:
确实不要重复发帖

此类问题放在“技术交流”栏目最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