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可以尝试的方**

楼主(2008-04-13):
(无正文)

网友A:
用吸锡器可以否?

网友B:

法一:
1.用吸锡器将背面各个焊点的锡打干净,干净程度以管脚周边无锡为好(看到管脚周边"空洞"),吸锡枪要有劲,否则很不容易吸干净
2.用镊子轻拨背面的各管脚,看能否拨动(用力不要太大,否则伤管脚和板子),若能拨动,则这个管脚可以暂时不管,不能拨动的一般都是正面腿脚上有锡,这时将正面腿脚上的锡吸干净,总的原则就是使镊子能拨动管脚
3.所有管脚处理完毕,都能拨动后,从原件正面与板间缝隙出撬动元件,若1,2步骤都做好后,就能比较轻松的撬动元件脱离板子.
  这方法在DIP-4到DIP-14上有效,多于DIP-14的用2个镊子从元件两端撬(也就要个人帮忙)比较好

法二:
找两个金属腿脚(长度与元件相当,从电阻剪下的腿脚就行),上锡,将两个金属腿脚焊在元件两排腿脚上,用两个烙铁同时加热(找个同事帮忙),同时撬动元件.

对于腿脚太多的元件,上述两法用起来就不怎么方便和有效了,上述两法对于没用过的最好别在新板子上用,先找个旧的废的板子练习练习,找到窍门和要领后再在新板子上动手.

楼主:
谢谢3楼,我试试先。

网友:
用吸锡器没问题的,我拆双面板上的几十个脚的插座也是这样拆

网友C:
假如你不想要那插针了

我经常拆LCD1602,很简单,你一只手用烙铁加热插针,另一只手用钳子拔那根插针就好了,一根一根的拔掉,保证不弄坏板子。你要是不熟练可以找个人帮你加热,你来拔。

网友D:
如果有锡炉……

如果有锡炉放到里面,一拔就出来了……

网友E:
不破坏液晶,那板子呢,板子可以破坏吗

,,,,,,,,,,,,,

网友F:
热风枪在背面吹焊盘

当焊盘上的锡融化后,一下就把液晶屏拿下了,不过吹的时候记得来回移动枪头,别在一个地方吹,另外就是要风枪的热风温度足够高,能快速把锡融化(5S内),时间长了板子会变软,线条会变色,掌握好火候,基本看不出来板子变色

网友G:
6楼太搞笑了。

网友H:
6楼的方法是可行的

破坏的是插针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