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RAM掉电保护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8-04-13):
在做一个SRAM的掉电保护电路,比较器正常情况下输出高电平,通过CD4093与一地址线A15实现与非功能,片选中62256,系统掉电后,比较器输出低电平,通过CD4093将62256的片选信号拉高。 现在想使电路简化,不使用CD4093,使用分离元件实现这个与非的功能,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啊?

楼主:
将图附上

将电路图附上,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不使用CD4093却能实现相同功能?

网友A:
用铁电的存储器了

http://www.zlgmcu.com/RAMTRON/FRAM.asp

网友A:
铁电存储器没有写等待,是非易失的

网友B:
铁电是好办法,或者用NVRAM,找MAX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