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8-04-13):
本人刚接触模拟电路,看书上说负反馈电路可以改变输入输出电阻,就说电压反馈降低输出电阻,没有详细分析,请大虾详细说下各反馈类型是怎么去改变输入输出电阻的,谢谢

网友A:
你看的是哪本书?

到电源版面下载
《康华光 电子技术基础 模拟部分》,277页开始。

网友B:
关于负反馈改变输出电阻的问题:

电压负反馈;目的是稳定输出电压,所以把运放看成一个电压源,则肯定是减小输出电阻(即电压源内阻);
电流负反馈:目的是稳定输出电流,所以把运放看成一个电流源,则肯定是增大输出电阻的.

楼主:
谢谢

谢谢楼上的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