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运放做一次加**

楼主(2008-04-13):
现在AD的信号好像都是正的输入,想把输入的-2.5V~+2.5V的电压 如何变成0~5V,就好处理了

双极性输入 是什么 意思?
能不能把ad的地接到负电压上?

还有人说电压叠加?如何叠加?

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2.5V~+2.5V的电压 如何变成0~5V的呀?”

最简单的,用运放做一次加法。

网友B:
如何操作?

如何操作?有没有现成的东西,能不能供我学习、参考
哎!不会的东西就是难

网友C:
模拟加法器?可以实现代数加法计算

网友D:
来个图

苹果公司的电路,电容的大小要根据负载来定

网友C:
滤波的吗?

不大明白。
如果不是周期信号,或者频率特低就不行了。
感觉楼主问的是OFFSET问题,不是这个。

楼主:
不是滤波,是ad的输入信号

谢谢!
传感器来的信号在—2.5~+2.5V之间的电压,一般不会剧烈变化,主要是要知道到底是多大的电压,因为ad的输入多数是正电压,所以才要变

网友E:
直接叠加一个2.5V上去。

网友E:
系统时间有点乱

二姨的论坛时间貌似有点乱。

网友F:


网友G:
加法

信号直接和2.5V相加

网友H:
直接与2.5V加好象不行。需要。。。

网友H:
怎么用运放做一次加法???请高人指点!!!

网友I:
可以这样做

算了,火狐上传不了图片!!!

楼主:
帮我看看这个图有问题吗?

楼主:
上图中的一些说明

SIG1是传感器来的信号(-2.5 ~ +2.5V)与VREF25的2.5V叠加成(0 ~ 5V)
上方的是信号放大Au=1+R1006/R1005
C1001 C1002 滤波
VR1000是临时的 他与R1006只用其中一个,定放大倍数的

请高手帮我看看能不能实现我的想法,还要改进什么地方,谢谢

网友J:
帮你上图

双电源供电,应直接接AD就行了不必变为0--5V.

楼主:
ADC1251 的输入只接受0~5V的信号

楼主:
这是什么片子?

我选用的ADS1251 8脚 20KSPS 60元左右。

网友J:
ADC1251

国半的.

网友K:
以前曾有个贴子,

带了这样一个图,跟贴中有人提到了“基尔霍夫定律”。我只有这么个图,别的不记得了。

网友L:
ad不支持双极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