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hoptower进来解释下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2008-04-14):
    昨日,帮一个mm修了一台电话机,当时没只有一把起子和一把电烙铁,无其他的检测工具。电话机是去年冬天下雪冰冻之后,宿舍的条件不好,楼顶渗水到电话机上,电话机此后坏了。
打开电话机,只发现板子上坏了一个3.6v稳压管,扯下并找了一个同值的稳压管补上,电话还是坏的,就用起子在各个焊子之间来回瞎碰,碰了几个点后,突然在某两个点之间连通电话机的就开始正常了。当时没想什么,就用焊丝焊上这两点。再把电话机装好,一部电话就这样修好了。
  问题出在后面,mm拿走电话后,在她宿舍里电话根本用不了。她的隔壁宿舍的电话线也试过,电话机还是不行。当时,以为真的没修好,拿回自己宿舍。电话机却可以打,接电话,不像是个坏的。
  当时,初步确定她的宿舍电话线有问题,叫她把别的电话机拿来验证mm宿舍的电话线,但电话线都很正常,电话线都是无故障。她班有六个宿舍,都反复尝试过。其中就只有两间宿舍,这台电话机的连线后都没反应,而其他的电话线连接后电话正常使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睡觉时,就突然问她她们的宿舍电话号码。分别如下:线路故障排除的情况下
 号码        电话接通情况(维修后)
****234,   电话不通  (mm宿舍)
****834,   电话不通
****084,   电话接通
****723,   电话接通
****224,   电话接通
****048,   电话接通
 我的推断是:这电话盲目维修后,是不是屏蔽一些电话号码如:****234,   电话不通  (mm宿舍),****834,   电话不通这两个电话号码尾号都是34.。以至于电话机的有上述情况,但左思右想,这没什么通信理论依据。
   本人,现在是大三,模拟电子,数字电子,高频电路,信号与系统等都学过,但不明白这电话的出现的情况。请各路高人来解释下这种情况。
   第一次发帖,不知道发在那个版。请见谅!

网友A:
我就碰到过电话修好后打不近来的情况!!

我就碰到过电话修好后打不近来的情况!!
打出正常,内部零件不行,接上线路后电压降低了很多!!

网友B:
能玩转电话机,也是不错的水平了

就说那个消除侧音的,不知道见过多少次有人来问了

楼主:
电路不通的情况

电路不通的情况:
电话机接上去,相当于没接电话线一样,显示屏什么都没反应,按键也没反应。不是打不出,接不到电话。

网友C:
MM的事情要办好,买一个同款的,换个外壳再给她!

网友D:
這個要關注一下

网友:
电话机线路板进水后很不好修,板内受潮,烘干这里那里又漏电。

网友E:
修理不能靠蒙的,没电路图更不好弄

现在电话怎么便宜了,再买一个就是了。

网友C:
醉翁之意不在酒,这种事情我们也做过!

网友F:
那叫瞎猫碰到死耗子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释

   在学校做这种维修哪有原理图,先不具体电话机能修好,好奇就把它打开了,把电路板仔细看下,大多数是电子器件坏了,再找一个好的同类性的器件补上。另一个,就是好奇,看电话机的神奇之处。
  像当初刚到学校的时候,从没接触过电脑,一直的觉的它很神秘。到后来宿舍同学买了电脑,出了小问题,大家把电脑箱打开,大家一起围在一起看电脑主板。那种状况是很热闹。呵呵!
   昨夜,把自己宿舍电话机和mm的电话机对换了,那会有空,再打开瞧瞧,弄个究竟。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G:
羡慕做MM的~~~~

网友B:
㎜是出题人,水平比较高,呵呵~

网友H:
呵呵,还停留在对电话机好奇的阶段...

估计水平不咋地啊

你们宿舍配的电话都是一样的?
那就好办了,
实在修不好的话就拆开电话把自己宿舍的电路板换进去吧:-)
当然,要记得给自己买个新的啊,不然会被别的舍友掐死的...

如果为了有机会多接触mm,那就多修几次吧,
不过要把握好度哦~~~

网友E:
xwj:你的木鱼怎么不见了呢?

记得这个木鱼图是我最早拿来做签名图片的,许多人看不惯,挨了不少砖头,吓得我赶紧卸下,难道此图有什么魔力?是我当时刚出道功力不够,不能化解?

网友G:
哈哈哈~~~原来还有这样的事~~~

我的签名也挺大的了,一个贴签名占了半个屏幕...有时想cut掉算了,不过俺的名字太难认,还是留着图片鲜艳点~~~~

网友I:
修好后不忘装个调频发射装置……

网友I:
视频信号传这么远比较有问题……

楼主:
修电话机,复读机,收音机,彩色电视机都曾瞎修过

  像电话机,收音机,彩色电视机都修过,没原理图,都是拿个起子,和万用表在瞎碰乱敲。不过,坏东西都修好了。
  修电话机的比较多,修好的都没出现奇怪的问题,这一台修完后,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现在电话机还是有问题,不打电话还没事,打了电话后,过几分钟后,电话机会自动铃响,闹过不停。比较烦躁,把电话线都拔了。
 这会明白awey大哥说的:修理不能靠蒙的,没电路图更不好弄。

  坏电话机,收音机,复读机都是同学的,修不好也没事,多半是拿来做试验品。

  宿舍的电话机都是自己宿舍买的,电话号码都是到学校的学生处缴费领号,所以宿舍号码都是很乱的。

网友J:
哈哈~~~村里是做交换机的,电话修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