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霍尔传感器在BLDC电机驱动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8-04-14):
在三相BLDC电机驱动中,用三个霍尔传感器测量转子位置来决定换相(120度),假如霍尔传感器的供电电源为+5V,单片机检测霍尔输出的有效电平为0V和5V两种。请问,当BLDC电机停机时,有没有可能电机转子正好处在一个位置使得其中一个霍尔传感器输出的电平正好介于0和5V之间,比如1.3V左右,而另外两个全为0V? 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不用考虑由驱动电路来解决,电机停机时,霍尔传感器的输出不会出现你说的介于0-5V之间的电压。如果出现你说的情况,那就证明电机或霍尔有问题了,或者电机的设计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