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的寄生电容一般是多大呀?

楼主(2008-04-15):
或者有贴片电阻的Spice Model吗,我在几个生产厂商那里没有找到。谢谢

网友A:
估计为1pF或更小一些

网友B:
单电阻来说,大概也就零点几皮法或者更小这样子,

但是装到实际的板上可能又不一样了,如果下面有铺铜的话,会对地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分布电容(有零点几pF的样子)。

网友C:
跟封装大小直接相关

0402比较小,0603大约在0.2-0.5p左右,大封装的则会超过1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