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接旁路电容和去耦电容

楼主(2008-04-15):
    本人初学设计电路,不知道该怎么接旁路电容和去耦电容,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发现大部分是用一个大电容和一个小电容并联的方式,那么是不是电路中的每个芯片都要这样接呢,是不是只要和电源相连的管脚都要这样接,如果是接上拉电阻的管脚要不要也接上电容呢,还有我发现有些芯片接电源的管脚只接了小容量的旁路电容,我如果在并联一个大容量的去耦电容可不可以,会不会使干扰更小呢?向各位大侠求教!

网友A:
大电容与小电容并联,大电容在一块板上用一个即可,没有必要处处如此。
芯片引脚万不可如此,除非该引脚需要不同于电源的直流电位但交流必须是地电位。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

    你所说的芯片引脚是指接上拉电阻的管脚吗,芯片的电源输入管脚应该还是要接电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