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事不清楚,还请各位帮个忙:

楼主(2008-04-19):
书上说"只要是地都最终都接在一起,然后流到大地.所以所有的地都得接在一起"这表示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一块板子假如用了几个DC/DC.那么这些电源输出的0V都得单点接地么?我对接地都是一头雾水的.各位能否帮我说说关于地的知识?

网友A:
数字地与模拟地

所有的地是说数字地和模拟地。

楼主:
那我所有的数字和模拟电源都是由几个不同的

DC/DC提供的.就是说所有的DC/DC输出的0V都接在一起了(都是单路输出),对么?

楼主:
如果所有的模拟信号

都经过光偶隔离后再进入数字信号部分是不是就不需要单点接地了?

网友B:
不一定

所谓“地”,是一部分电路的参考点,在这一部分电路中以这一点的电位为零。但不同部分的“地”,电位并不一定相同,这要看你的电路设计而定。
不过,通常各个不同的“地”之间并没有交流电压,仅有直流电压或频率很低(例如50Hz工频)的交流电压。如果各个不同的“地”之间存在交流电压,尤其是频率较高的的交流电压,那就是需要非常认真对付的电路。

网友C:
哪本书上说的?

所谓的地要连在一起,是指有电气连接的电路,因为任何电路都有一个电压参照点,这就是所谓的地,但地不一定要真的接大地。

楼主:
谢谢楼上几为老师的讲评.

"所谓的地要连在一起,是指有电气连接的电路".
那模拟地和数字地表示的是有电气连接还是没有呢(如果数字和模拟之间是有光偶隔离的)?那么他们的"地"该如何处理呢?

楼主:
to:maychang

"所谓“地”,是一部分电路的参考点,在这一部分电路中以这一点的电位为零。但不同部分的“地”,电位并不一定相同,这要看你的电路设计而定"
我不明白的就是这里了.当我几个地电位不一样时,是否就产生"浮地"了.是否一部分电路对另一部分电路就有干扰产生了呢?
但事实上我几部分电路的参考地已经通过光偶隔离了.这样各参考地不同电位还有关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