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运放将+/-10V的电压变换到0-2.5V?

楼主(2008-04-19):
因为信号源和ADC的输入范围不一致.

网友A:
电阻分压,再做一次加法

网友B:
哈哈

呵呵,先把信号用运放缩小到+/-2.5V之间,然后用2.5V的基准加上一片DAC去调节,再缩小一倍就到这个范围了啊!!

网友C:
怎么调节,能不能给原理图?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