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52红外发射电路的问题!急啊,明天就要交货了,谢

楼主(2008-04-19):
请问下面这个红外电路有没有问题?怎么就是发射不出去啊 ~~·

D4为红外管,三极管选用9015(PNP),这里是不是要用9013啊~~~~~~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楼主该补下基本电路了。

二极管该放到C极上。

网友B:
同意楼上,不然发射电流可能比较小了~~

楼主:
不要意思,我模拟电路学得不好~

请问下现在板子画好了,我用npn的替换行吗?

网友C:
用8050或者9014换上即可.

网友D:
放在发射极是对的,不然很容易烧掉发射二极管

因为你没有接限流电阻

网友E:
按照 NE5532的意思就是接个保护电阻5-10K,然后把发光的放集

楼主:
板子上是有限流电阻的,所以这个不是问题

楼主:
现在能遥控电视了,但碰到个很奇怪的问题

现在碰到个很怪的问题:

只能先用电视原配的遥控器对着电视先按一下(随便按哪个键),然后我做的遥控器就能遥控一次电视,第二次就不行了!   当我做的遥控器发射时电视上的接收遥控灯会闪动,说明能识别到红外信号了,但电视就是不动。为什么呢?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保护电阻要接也要接小些。

红外线管是脉冲供电,需要的电流比较大,加个10几欧电阻就差不多了,具体看你发射管的电流参数。用NPN有一个问题,你的控制端口在平时必须输出为“0”就是说D3平时必然是亮着的,功耗来不起。如果不动,可以找个示波器看下最后送到发射管上的驱动波形,37k的信号,很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