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F4052的困惑

楼主(2008-04-20):
我想用HCF4052实现类似程控放大的功能.信号从Y流到Yi,经过放大后再连到Xi,从X输出.通过对数字控制输入来实现Y-Yi,Xi-X对(i=0,1,2,3)的切换.现在的问题是信号在Y-Yi-放大-Xi这几处都正常,但是在X处出现很大衰减(X后面没有接负载).若在X后面接跟随的话,X处被衰减的信号上还会叠加一个直流分量.看了一下模拟开关的电路原理.没道理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哪位大侠能帮忙解释一下么?

网友A:
把图贴出来吧

否则没办法分析。

楼主:
图片已上传

如图,输入IN接AD526的输出,OUT接跟随电路。请指点!

楼主:
图贴出来了

哪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啊

网友B(2008-06-04):
不能通过

4052不能通过大于5V (VCC)的的模拟量,我也正遇到这样的问题,郁闷ING

网友C:
将4052的供电Vcc提高不就可以通过超过5V的电压了吗?

LS的,难道你当初没看datasheet吗?

网友D:
应该是芯片供电问题,4052用12v供电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