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输出问题~

楼主(2008-04-20):
手上12MHZ和30MHZ有源~示波器显示其输出为类似于方波的信号,谐波很明显~
感觉还不如一般的单片机的无源输出的波形好~
请问是否是有源质量的问题,并且有源的封装——长方形和正方形封装~
长方形封装的手上没有,不过看人给出波形图是比较好的正弦信号~
而自己手上的三块正方形封装输出都不太好~由于有源不好,直接导致后面的DDS输出有波动,无法满足设计的要求。

网友A:
正常

有源晶体输出本来就不是正弦,而是谐波很多的。

网友B:
同意maychang的

可在输出加个100欧的电阻看看波形有没有改善。

网友C:
加个LC选频网络就可以了

网友D:
在FPGA里好像可以用锁相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