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运放滤波放大电路必需加直流偏置吗?

楼主(2008-04-21):
    输入信号范围0.5v和3v之间,是中心电压和峰峰值是变化的正弦波。信号叠加有高频噪声,现在想进行低通滤波,由于电源限制必须选用单电源运放。

   看到资料上的单电源运放滤波电路,都加有直流偏置。
   麻烦在于电路除了要输入上述的正弦信号外,有时还要输入接近直流的信号,所以不想输入信号经过过一个电容(但是加直流偏置时就会有电容了)。

   如果不想加直流偏置,低通滤波电路应该怎么接呢?
   能不能使用双电源运放的接法或者干脆用一阶的RC低通滤波电路,请高手指点一下。
   这种情况单电源运放是否不能使用了?

网友A:
不加偏置就无法使用单电源且输入3V交流信号

楼主:
多谢

    多谢!
    我滤波电路前已经先放大了,使用差分放大电路,避开了直流偏置的电容。
    但现在低通滤波就不知怎么办了。

楼主:
哪位老大指点一下

网友A:
楼主还没有搞清楚?

只要知道一点就够了:运放输出不可能高于电源正端也不可能低于电源负端。

网友B:
在房间里玩单杠,单杠该架多高?

太高了会撞天花,太低了会碰地板。

楼主:
呵呵

呵呵
我运放电源是0V到5V供电,输入信号是0.5v和3v之间。

这样运放搭 低通滤波电路 是否就不用加偏置了?

网友C:
楼主不加偏置是行不通的

网友D:
不对吧

正弦信号加直流信号不可能同时存在啊,否则就用嵌位电路把直流嵌出来。

网友C:
楼上的啥么意思

"正弦信号加直流信号不可能同时存在啊".为什么不能同时存在啊!

网友E(2011-03-01):
呵呵我运放电源是0V到5V供电,输入信号是0.5v和3v之间。这样运放搭 低通滤波电路 是否就不用加偏置了?
引用 楼主:

单电源运放,输入信号已经是正的了,为什么还要加偏置?请大家指点啊

网友F:
不用加直流偏置,但是你经过运放滤波之后还是有直流偏置,所以滤波还不如用RC

网友G(2013-07-06):
直接接双电源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