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反馈问题

楼主(2008-04-21):
在常用的运算放大器电路中,要么用负输入脚,要么用正输入脚.如果两个脚同时使用,且构成一个环路,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比如下图所示的电路.谢谢

网友A:
也没有见你双端输入构成环路的情况
两个+端没有接地的,一个U6A接同相调零电路,一个U9是平衡电阻
其他的按电路看来都是起反相放大作用。

网友B:
图中5个运放“+”端都没有看到有信号的输入或参与信号的

哪有你说的问题?

楼主:
sorry

图画错了,马上更正

楼主:
更正原理图

网友C:
5楼的图,仍然没有两个输入端同时使用的问题

倒是存在四级运放都参加其中的大环路反馈。

楼主:
输入信号

输入信号是在u6A的2脚,最后的输出信号是它的3脚.这样接可能存在的问题有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