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usb hub,怎么做呢

楼主(2008-04-21):
想做一个usb hub,怎么做呢

是不是找个usb hub controller芯片,然后按照数据手册上的应用电路图layout就行了

用不用自己编程呢

哪位朋友指导一下俺,呵呵

网友A:
当然要编程

网友B:
有专门的HUB芯片呀,不用编程的。

网友C(2013-10-28):
引用 网友B:

请求支援,能否推荐一款不用编程的芯片,我想做个1拖4的,芯片贵无所谓。我真心想做。请大哥帮助

网友D:
全硬件,按手册画板就好了,如GL850

网友E:
直接买个多好啊,也不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