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地问题,想了一下午

楼主(2008-04-21):
有个问题今天想了一下下午,光耦合器件做隔离的时候
是不共地的,但是要是我想用一LM311来检测一个信号的
过零,那是不是LM311要和输入共地呢,我要是一个变压器
出来的怎么共地,都没有地,真是搞不懂,想了好久
都弄吧明白,想请教一下大虾!

网友A:
如果共地,还要变压器干吗?直接连不久是了吗?

网友B:
不需共地

网友C:
这样连接,实际上可以看做已经共地了

还要看你具体的放大电路是怎样的。如果是差分放大,可以看做是次级绕组的中点有个抽头接地;如果是单端放大,则是次级绕组的一端接地。

楼主:
看来模电确实很

 看来模电确实很差 都看不懂,晕晕的!

网友D:
不需要

不需要共地啊

楼主:
LM311输出的是噪声!

这集几天把这个电路搭了一下,不是很对啊
LM311输出的是噪声!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郁闷!

网友E:
变压器再并个电阻,然后接LM331呢.

网友F:
LM311输入端不能悬空

按照楼主的图,LM311的输入端是处于悬空状态,这是不行的。输入端必须与供电电源有确定的电压关系。如果LM311用的是正负双电源,可以将6脚接地。如果用的是单电源,可以用两个电阻分压产生Vcc/2,然后接到6脚。

网友G:
学习了

看到精彩的回答也是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