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运放的问题?

楼主(2008-04-22):
各位大虾:请教个运放的问题,我选用的运放OP27EP.想问一下OP27芯片中引脚BAL和NC是什么意思啊,以及实际电路设计中该怎么操作啊,有些说明书又把引脚BAL标注为OA1和OA2,又是什么意思啊? 先谢谢了

芯片图如图

网友A:
BAL是调节输入失调电压的,NC是无连接的空脚

楼主:
?

LS说BAL是调节输入失调电压的,那么一般这个引脚是怎么使用设计电路的?
以及有些说明书又把引脚BAL标注为OA1和OA2,又是什么意思啊?还是不太懂啊?
赐教赐教啊

网友A:
Datasheet里有说明,别管它叫什么,知道作用就可以

网友B:
楼主不是看过datasheet了么?

而且看过不止一家的datasheet。那上面有典型电路。
实际上,绝大部分有调零端的运放都是如此接法。

楼主:
!!

谢谢各位大峡了,我再看看...

网友C:
datasheet需要好好看的

datasheet需要好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