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I2C问题

楼主(2008-04-22):
在I2C通信时,为什么要在两根线上对地加个20p左右的电容,这电容不是时信号变差,信号边沿不陡峭了吗?

网友A:
要加吗?我都不知道 汗!

楼主:
在通信速率很高时要加 的

但是不知道有什么用?
高手解释下吧

网友B:
在高速通信时主要是为了减少电磁幅射

网友C:
re

一般不需要加吧,I2C都通信对负载电容是有要求的,一般你多连几个器件,还有大量的走线,本身就会有一定的负载电容的

网友A:
I2c好像一般器件频率都不高吧

400K是常见的。

网友D:
减缓上升下降延,改善EMC性能

不是非加不可的

网友E:
一般应用最好还是不加的好!

网友F:
xieyi

I2C 总线上数据的传输速率在标准模式下可达100kbit/s,在快速模式下可达400kbit/s,在高速模式下可达3.4Mbit/s 连接到总线的接口数量只由总线电容是400pF 的限制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