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什么电路能将-5~+5v转换为0~3V

楼主(2008-04-22):
需要用DSP2407的AD采集传感器信号,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为-5v~+5v范围,而2407的AD能采集的范围为0~3V,请教有什么方法能够实现采集,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类似的帖实在是太多了

电阻分压,然后做一次模拟加法以获得偏置。

网友B:
分压为正负1.5V,再加上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