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模拟带宽是个什么参数?一个40MSPS的ADC其datasheet中给出的

楼主(2008-04-25):
图一、高分辨率AD参数选型表

疑问:这些AD的 INL是不是太大了呀 甚至达到了+/-256LSB!

楼主:
图二、高速AD选型表

可以看到里面的AD比如THS10401DW其采样率为40MSPS,但是其模拟输入带宽达到了900M,请问这个模拟输入带宽针对AD是一个什么意思?

一般我们使用AD是要遵循奈奎斯特采样准则的呀,前面一般会加低通滤波器的呀,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模拟带宽?难道允许欠采样工作?

这个参数到底有什么作用?谢谢~~~~~

楼主:
而且几乎所有的模拟带宽都远远大于采样率!~~

而且既然规定了模拟带宽,为什么不将sample rate提高一点?模拟带宽远远大于sample rate是不是太浪费了?

那么AD采样速率的界定:只是其内部(假设可以等效为一个低通滤波器)通带内起伏很平坦,群时延很线性的部分?

楼主:
各位大哥,麻烦解释一下~

其一、为什么高分辨率AD的INL这么大?

其二、为什么高速AD的模拟带宽远远大于采样频率?
      为什么要定义模拟带宽这个参数?这个参数是针对什么的?难道可以用于欠采样?
      而在一般的AD里面几乎都不考虑这个参数?
      在使用高速AD的时候模拟带宽对我们的应用有什么影响?

楼主:
请各位给个说明?

是不是对AD的SNR有影响?

网友A:
gao

帮高手顶一下

网友B:
模拟输入带宽应该只是输入带宽

当要将输入信号提供增益大于1时,有效带宽会下降。这是其一。
其二,A/D转换时需要输入放大器有足够高的响应速度,如果跟不上,精度要下降。

没有确认,先参考一下。

网友C:
小顶一下

    在这方面我不是很深入,只能小顶一下。
1、奈奎斯特采样定律还有一个推论:如果采用欠采样的模式工作,被采样信号的下限频率是f,上限频率是f+BW,那么只要采样频率高于2*BW,就可以无失真的还原出被采样信号。
   当然,这时候要求AD的采样保持器响应速度极快。
2、16位以上的AD,其输入端的各种噪声累加起来(白噪声、1/f噪声)跟1LSB相比,不仅不能忽略,甚至大大超过。因此INL值较大。

    在这方面比较专业的大虾们有何高见?

网友D:
输入信号频率达到带宽的一定程度会有幅值衰减

网友E:
它的目标是无线通信应用

模拟带宽是ADC能够被采样的信号频率,真正的带宽一般都比较小,多数是工作在带通采样。例如现在直接采样900Mhz的GSM信号

楼主(2008-05-25):
找到一点资料~~

AD输入带宽(full-power bandwidth)

  在欠抽样系统中,ADC的速率可以很低,但须强调的是,ADC的输入电路即使在信号的最高频率上也要能有效地工作。这一技术要求是以ADC的全功率输入带宽形式给出的。不过,全功率输入带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而它的最一般的定义为满刻度输入信号时,从直流到ADC输出振幅低于最大输出电平3 dB的频率范围。对欠抽样系统来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指标,因为当ADC抽样高频输入信号时,宽的全功率输入带宽能确保平坦输出,这是欠抽样系统所期望的。但必须注意的是,ADC技术指标给出的全功率输入带宽不是个极限值,因为当输入信号的幅度降低时,带宽会随之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