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SPORT接口的问题

楼主(2008-04-26):
见到一个DSP和AD73360的电路,二者用SPORT接口连接
由于是高频信号,所以同步帧TFS、数据SDO线上都串(并)了小电阻以匹配阻抗
可是同步时钟SCLK线上没有,而且他才是频率最高的,布线也不短
哪位高手解释一下阿?
不胜感激!

网友A:
高频线。

串(并)电阻,可以匹配阻抗,
但,高频线路中,阻值的不均匀,对信号的反射越大。
(没接触过AD73360之类IC,所以不清具体参数)

楼主:
能不能详细一点

能不能详细一点啊?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