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了,交流电过零检测怎么就这么难?

楼主(2008-04-26):
  做一个温控装置,其他硬件都做好了,就剩下了 同步过零脉冲的电路没有做了,这几天都在调这个,没有一点效果,一直把变压器的两端的输入信号,直接加在LM311上面,可是一直都是噪声,或者说出来的波形不对,不是正则的方波 都直接疯了,不知道怎麽回事,是不是没有共地,可是坛子里说都不要共地,实在是找不出其他的原因了,正的搞不东这个东西怎么就这么难 。

网友A:
用"Multisim",去这里碰碰运气吧,可能年久失修了

玩EWB5.0 桌上电子实验室的一定不少吧,你玩精了吗?俺整了一本手册奉献各位,望笑纳哦,哈哈
http://file.21ic.com/PUB/电子书库/EWB5电路仿真与实验%20239页%206.4M%20超星版.rar
本坛ftp里的书只有用"CuteFTP 7 "工具才能下

http://218.7.17.204/ZIP004/Multisim2001.zip   211M   (内含注册机,updata,安装说明,过程较烦,耐心点肯定成功.)
解压密码: ( www.pp51.com  ) 把括号内的字母及园点全部输入即可
这个用迅雷5可下

Multisim应用教程(超星版).pdg   (超星版 共130页 13.6 M  本人原创的拉)
http://file.21ic.com/PUB/电子书库/Multisim应用教程(超星版).pdg
本坛ftp里的书只有用"CuteFTP 7 "工具才能下

Multisim中文教程   (700k)
http://www.meiwahh.com/web/mk/Multisim2001book.rar

Multisim汉化补丁
http://eda.sdedu.net/down/Default.asp?classid=1&Nclassid=2

multisim视频教程 相当不错的入门老师哦
把1131346681改成00, 1131346719改成00,就可解压了

网友B:
用限流电阻加光耦不行吗

用限流电阻加光耦不行吗?

楼主:
电路调美

发过一次了,昨天今天把这个电路调美了,不对,硬件有问题,软件
还没有办法往后做啊,真晕了,就想弄一个市电的方波,然后在作为时钟、
产生PWM波!

网友C:
就这个图??以前还以为是个示意图呢!

输入直流偏置都没有,怎么工作?

楼主:
TO kcl08

 TO kcl08
光耦也试了,但是我想做PWM的不想移相,感觉不是很好做,
移相软件做起来比较复杂一点
就想用LM31 1 就不信搞不定!

楼主:
输入直流偏置

不明白
输入直流偏置??
大虾能说清楚点吗 ?
谢谢!
这个也要偏置 ?

网友B:
re

那你把变压器的次级一端接地,同时LM311的6端也接地!

楼主:
to ls

to ls 这样能行吗?我好像试过了 ,有点问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交流电就没有地,怎么比较 ,难到要变成直流!

网友D:
如果是单电源工作立即OVER

考虑失调电压,应该有电位器调零。

不管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楼主:
就是单电源供电

就是单电源供电 ,估计是这个问题了 ,明天早上早起 奔赴实验室去看看,
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D:
单电源供电,这样做是危险的

必须防止输入端负过压。也就是要整流。

网友C:
你的电路输入是没线的风筝。。。

比较器的6脚对电源和地分别接个10K的电阻

楼主:
崩溃!

崩溃!
现在连信号源产生的信号都不能整形了,快要崩溃了,又要去电子市场买去,真郁闷!

网友E:
问题

1,LM311的5,6脚是调零(平衡)端, 正入为2脚,负入为3脚.
2,输入对地不能浮空,要有偏置.
3, 1脚OE出,7脚OC出. 建议1脚接地,7脚经电阻上拉,7脚出.
4,LM311速度很高,电网有谐波,应加适当阻容滤波
5,为防电网过压破坏,2,3脚间反并联二极管.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15楼说得好

学习了

楼主:
输入对地不能浮空,要有偏置

输入对地不能浮空,要有偏置
这个还是不懂? 晕晕的

网友G:
lz可以找一个慢速的OPA来做过零检测

网友A:
参考一下

网友D:
老T是否可以解释一下R49的接法

有什么讲究?

网友A:
原图有个地方画错,现已纠正.少累哈,

有些年头的东东了,发的不是最后一版的东东,误导各位了.
R49阻值是凑出来的,目的是让同向及反向比较器的过"0"点接近一点.使可控硅触发时的干扰小一点.

网友H:
分析下

当AC220V由正向负在零点(电路上看是4V点)处1脚输出高,D3截止,同时7脚输出低,D2导通;
当AC220V由负向正在零点(电路上看是4V点)处7脚输出高,D2截止,同时1脚输出低,D3导通;
对否?

网友I:
交流过零检测可以采用三极管做呢

交流过零检测可以采用三极管做呢?
不知道这样做能否符合你的要求呢?

网友I:
可以参考下图也可以产生方波的

可以参考下图也可以产生方波的

网友I:
交流过零检测可以采用三极管做呢

交流过零检测可以采用三极管做呢

网友A:
可以用,但过得不够"0",没有运放"0"得结棍

后果是残余干扰较大,用好点的示波器可观察得到.

网友J:
25楼26楼图有错误

变压器次级到三极管只有一根线。
此外,交流相线接5V,不知道要干什么。

网友A:
"买帐",好尖的眼火哦,哈哈

"交流相线接5V",可能跟双向可控硅共地有关,洗衣机控制板常用.
桥整少画一个接地符号.

网友J:
不敢不敢,班门弄斧而已

楼主:
把我做郁闷了,

把我做郁闷了,先用CPLD产生 50HZ的波形 先用着再说,估计干扰会很大,
都用的不是过零的光耦合器件 ,其实做温控装置差不多吧 !
等算法调好了,就要开始换器件 调过零了!

网友I:
弱弱问一个问题,19楼的电路.C5和C6有什么作用呢

弱弱问一个问题,19楼的电路.C5和C6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J:
看来楼主根本没有注意回帖说了些什么

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awey等几位早就说清楚了。

网友A:
C5和C6产生微分脉冲用

正反向过"0"时,c5,c6把输出端瞬间拉到"0"电位,然后再回到"1"

网友I:
示波器看输出端,只有一条高电平的直线呢

为什么按19楼的电路搭一个,用示波器看输出端,只有一条高电平的直线呢

网友A:
少累哈,19楼贴图是9年前的东东,有问题

当年只有st16示波器,但确实是这么在用的,唉,没功夫再研究了,各位可按下图去做.
少累哈,误导各位了,再次致欠.

       其实质是二个比较器,一个同相比较,一个反向比较,参考基准都为"0"v,工频220v电压经1M与10K电阻分压戎2.2v正弦信号,无论是从正→"0",还是从负→"0",总有一个比较器被触发,输出一个低电平,经过微分后,二路脉冲迭加,供cpu使用.二极管D1,D2,,电容C1,C2,电阻R1,R2,R3构成一个分立器件的微分及或门(可节约点成本).

网友I:
TO:39楼,你使用什么软件进行电路仿真的?

39楼,我已经按你的电路搭接左一个电路,已经用示波器测出来的波形和你仿真的一模一样的,有时间我把工作原理描述一下,请多多指点.

网友I:
过零检测的电路的工作原理.

电路如上图:
U1A接成放相比较器,U1B接成同相比较器.基准电压大概为2.2V左右.在交流信号输入中,始终有一个比较器输出0,另外一个比较器会输出1(因为是OC门,所以正确说应该是开路),由于C1,R1,C2,R2构成了微分电路,所以当比较器输出1的时候,二极管会截止的,因为交流信号是50HZ也就是20MS的所以我会看到波形的周期是20ms的.

另外想请问twy你是用什么软件进行硬件仿真的呢.可以上传共享一下呢?

网友K:
很奇怪的设计 为什么不用可控硅做

而且 楼主设计采用热地 小心触电身亡 嘎嘎

网友L:
不知道tyw大叔的R49,R10分压什么意思,还有,D3,D2干吗用

谢谢

网友A:
007,请用37楼那个图吧,19楼贴图是9年前的东东,有问题,少累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