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74ls374制作8位互锁怎样设置上电清零?

楼主(2008-04-27):
11脚接2.2u电容到电源,接1k电阻对地

但不能清零,开机全部输出都为高电平

11脚触碰电源端来手动清零正常。

怎样实现开机自动清零?

网友A:
它是上升沿触发

把电阻跟电容对调位置看下。

网友B:
难道是电容太小?

 把图中的上电的电容加大看看,可能高电平的时间太短,不足以完全复位.

网友C:
看不懂你的电路

CL不是锁存触发端?
接一排二极管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看DATASHEET

上电清零是要画红框中的条件吧

楼主:
具体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