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1电阻值为多少最为合适呢????

楼主(2008-04-28):
(无正文)

楼主:
个人测试结果

我用1K的电阻,可以很可靠的开关,用10K的也很可靠的开关,那究竟能选多大合适?怎么选?根据什么原则来选?希望高手解答一下哦!!谢谢了哦

网友A:
U1的参数

网友B:
主要看Q1的负载电流

网友C:
有原则的,

确定R1的值时你就要问自己Q1的负载等效电阻是多少?假设是X.
那么:
R1=50*X,40*X,60*X也正确,你不要搞个5*X,300*X那就不行了.

网友D:
作为开关工作,R1的数值要求不严格

仅要求Q1能够进入饱和。比临界饱和值再小一些,仅饱和程度更深(会影响开关速度),耗电较多而已。为可靠工作(避免因管子参数分散性而不能进入饱和),通常用比最坏条件下能进入临界饱和稍小一些的值。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我的工作电流最大不会超过100MA

楼主:
如果按五楼所说,那我的R1=(12/0.1)*50=6K,是吗???

网友E:
呵呵

右边的图也有问题,用单片机来直接驱二极管有点悬

网友C:
差不多是这样.

接下来是让R1表准化,因为没有6KR的电阻,
所以4.7KR,5.1KR,10KR都是正确的,你可以让它与原理图上其它与此接近的电阻相同,比如你另外用到4.7KR的电阻,而5.1KR没用到,你就用4.7KR的,这样可以减小库存.

楼主:
恩,非常谢谢LS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