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下1.5V马达提高电压(有图)!

楼主(2008-04-28):
电源用1.5V的干电池,马达转起来后带载很差,马达两端的电压在有些时候只有1.1V到1.2V的样子,请教大家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三极管工作后的压降只要0.6-0.7V啊,为什么会这么低,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把马达两端的电压提高一点点呢!是否换三极管呢?谢谢大家帮帮我!

网友A:
既然是手动,用一个双刀双掷开关即可

三极管电阻都不必使用。

楼主:
感谢maychang!

是这样的,这个东西是个小玩具上使用的,K1、K2是那种薄膜开关,位置决定了开关不能使用那种机械开关,。
请问就这个电路还有没有改进的方法或者使用泽管啥的,电阻阻值可否改变一下呢?实在是搞不明白!还请指教,谢谢哥们!

楼主:
各位看看,改变电阻会怎样!

上图中,如果我将R1、R2都换成22R,工作起来电压会升高一些,请问这样会有什么其他的影响吗?谢谢指点!

网友B:
你要让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

楼主:
谢谢hjh的回复!

要让三极管工作于开关状态的话,这两个电阻的阻值你看合适吗?谢谢!我搞不太清楚!谢谢!

网友B:
你自己算一下吧

网友B:
看一下你用的三极管的参数

    让Ube>Uce就可以了

网友C:
要是别人两个一起按下呢???

想过吗?

网友B:
一语惊人!!!

网友B:
还是搞个互锁吧

楼主:
互锁?是指用开关吗?还是要互锁电路?请指明!谢谢!

这个电路就是要简单啊!

网友D:
没必要

不用互锁,三极管的接地端加个大电阻就可以了.那样2个一起按下也不会烧坏马达,阻值自己看着弄吧!

网友A:
14楼的主意不错,缺点就是电机不会转

干脆连开关和三极管电阻都不用更好,绝对不会短路。

网友E:
一般1.5v小马达有几百mA电流

你把9014换成8050或更大功率管,会有所改观